via芯片主板北桥没供电

楼主(2011-11-02):
北桥mos管D极有2.5V电压  G极1.5V  S极无输出  把s极挑起有电压  请问这个要怎么个查法

网友:
看看S极是不是短路了,或者直接换个场管上去看看。

网友:
G极1.5V   就没有达到开启条件,查G极的相关电路 ,一般有运放控制  查下运放的工作条件。

网友:
s挑起来有,往后边继续查。应该有短的地方

网友(点评):
就是控制极不接 你挑起S ,S照样有电压 ,任何管子截止的时候也总会有一定的阻值,这样测量等于是 截止的场管和万用表的内阻分压后的电压 ..

网友:
最好先测一下输出有没有短路,如果不短路的话,看其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