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诊断卡复位等一秒闪一下

楼主(2011-11-02):
GA-G31M-ES2C,诊断卡复位等一秒闪一下PCI A15脚3.3v没有变化,个供电都是正常的,没思路,求解

网友(点评):
不跑码就是这个样子,按不跑吗修就行

网友(点评):
先看看时钟波形,然后换个IO试试吧

网友(点评):
是不跑码呢还是复位有问题呢?如果是不跑码COM坏会引起,如果复位不正常的话,这板坏得最多的是BIOS问题,用示波器打会出现3脚波

网友:
等高手出来解决。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各个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VCOER) 时钟 和VRMPWRGD 和ATXPWRGD

网友(点评):
哥哥,你的 VRMPWRGD是不是CPU的主控里面的那个脚PGOOD的那个信号啊,ATXPWRGD是不是灰线啊!!谢谢咯。

网友:
楼上的说的那样,楼主已经说过了。是不是CPU上小了。

网友:
起初一看还以为是修不好跑我这里来了,不过你主板上面有个标签。我的没有,板子一样故障一样,等下我准备刷个BIOS 。

网友:
如果刷了BIOS不行,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北桥空焊的也多啊
这哥们说的在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我的是跑CE刷BIOS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VCOER) 时钟 和VRMPWRGD 和ATXPWRGD

哥哥,你的 VRMPWRGD是不是CPU的主控里面的那个脚PGOOD的那个信号啊,ATXPWRGD是不是灰线啊!!谢谢咯。

网友A:
VRMPWRGD是VCOER 正常后有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PG  不是CPU上的PG  ATXPWRGD  是绿线经电路转换后的信号
南桥得到这两个信号后才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复位灯几秒闪一次,当不跑吗的检修,,,,,楼上的说查时钟,和换IO,,晕,我看你是盲修吧,

网友(点评):
说得是,我见过复位电压跳变为io引起的,电压不跳变我也是换过io修好过的,你不懂不要说人家盲修,同样说时钟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现有时钟才有复位。我看你少见多怪。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
cpu或座子占多数!

网友:
先刷主板BIOS,如果刷了BIOS不行,就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WRGD是VCOER 正常后有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PG  不是CPU上的PG  ATXPWRGD  是绿线经电路转换后的信号 ...

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PG  那要怎么样测量南桥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号。

网友(点评):
南桥的这个点不好找,要查图纸或 拆桥跑线

网友:
看似无复位,可以在测量下IDE复位脚,如果0V则无复位,如果有2.几V电压可能是IO虚焊了,遇到过两三例这样的问题,开始有复位然后又没了.当然复位还是在所有供电都OK都情况下..不能盲目的维修啊.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先刷个BIOS

网友:
bios已经刷了,CPU底座也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小4PIN旁的那个COM芯片你摘了没,修到几个都是那个芯片坏 导致不跑U的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吧

H55
??
具体过程呢,这位哥!!你来这灌水的吧~

网友:
慢慢分析仔细跑线路

网友:
供电    BIOS     上次修了一个狂闪的是桥供电没出来     修好供电就好了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最后才是CPU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com芯片一开始就取掉了,还是一样,个有通病啊

网友:
IO坏了吧

网友:
时不是晶体二极管上到贴片电容的位置了

网友:
要不看后面短线没

网友:
最后你就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呵呵!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个北桥吧

网友B:
我这现在有块翔升的G31V主板 跟你故障差不多。跑00。 复位灯隔4-5秒闪一下。换了南桥。换了IO 刷了BIOS 还是一样故障。 手压过U,压过NB.无效

H55
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那就换北桥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我上次修了一片这样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时钟IC好了 重点在 时钟 CPU座 南桥都有可能

H55
??????????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我上次修了一片这样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时钟IC好了 重点在 时钟 CPU座 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我上次修了一片这样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时钟IC好了 重点在 时钟 CPU座 南桥

H55
??????????

网友:
几秒闪一次有的主板是正常的, 时钟芯片会部分模块发不出时钟不跑马很正常你没遇到过?

网友:
主板各个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
换IC6520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现在有块翔升的G31V主板 跟你故障差不多。跑00。 复位灯隔4-5秒闪一下。换了南桥。换了IO 刷了BIOS 还是 ...

大哥  你没有这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