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5寸显示器 不通电

楼主(2011-11-02):
朋友给我一台IBM 15寸的液晶显示器 插电试 不反应 拆机测电源输出 没有电压 测300V保险 完好 没有短路现像 我把开关管 7N65C代换 10N60B 和 SG5841SZ 都换了 还是不行 如果不上开关管的话 测电源IC 只有7、3脚 有7V的电压 并且会慢慢下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查次极输出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