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口坏.

楼主(2011-11-02):
所有U口都不能使用.量供电5V正常,阻值400多欧,也正常,插上U口鼠标,灯都不亮.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与U口相接电容,电阻都没问题,可能是哪的问题?
求帮忙!

网友:
软件问题能提示发现新硬件了都

网友:
这个已装过系统了,不是软件,大多数人都说是南桥坏了,我修过一个PS/2接口坏,换I/O就能好了.U口坏与I/O有关吗?

网友(点评):
没关系,测量U口的供电,还有就是到南桥的48M时钟都正常的话,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做了系统还不行就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BIOS,驱动问题都排出了吗?

网友:
查电路问题,鼠标灯不亮一般都是电路,亮的话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先查下所有的USB数据线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果前后的USB都不能用,可能南桥坏,少部分是IO,这要看你主板的架构了,是南桥管U还是IO管U

网友:
U口跟IO没得关系吧,U口是直接跟南桥联系的。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鼠标灯不亮,查一下是不是一插鼠标就把5V拉低了那。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的南桥是intel的吗?
估计南桥损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测下 俩个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刷下BIOS  查下南桥的48M时钟是否到位。
在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USB不受IO管理。南桥管理USB

网友:
刷过BIOS吗?时钟也会影响

网友:
查下南桥上48M时钟有没有 刷下BIOS试一下 很大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那就直接杀桥

网友:
南桥挂了,如果不想动桥就加一个PCI转USB的,能用,我试过,只是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买个PCI-USB扩展卡试试.不动南桥了,上次动了一下,把南桥动坏了.

网友:
要是5V对的话   那南桥的可能信就太大了

网友:
买了个PCI-USB扩展卡,搞定了,没动主板.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