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换了一块布一样的主板必须得重做系统吗?

楼主(2011-11-02):
昨天,有个客户拿了台台式机过来,检查是主板烧了
换了块不一样的,没有重做系统,用主板驱动光盘把里面所有的驱动全部都打上去,然后重启,打开设备管理器还是有好多问号和感叹号。
请教下各位大大,必须得重做系统吗?

网友(点评):
能进系统不蓝屏就不用重装啊,更新驱动就行了

网友:
有的要的啊

网友:
因为主板不一样,芯片型号不一样。我猜黄色叹号的设备是PCI SM 声卡 有集成显卡则有显卡 最多再加个网卡。最贱的的用驱动精灵驱起来就好了!

网友:
要的,因为有些芯片什么的,做个系统也不要多少时间,免得以后出问题了,还要麻烦

网友:
更新驱动是最简单的办法,做系统是最无奈的办法!

更新驱动后可能会蓝屏或者别的毛病!还是简单的做个GHOST 简单!

网友:
不一定啊,看情况

网友:
即使主板芯片组一样,也不能保证声卡芯片、网卡芯片、显卡芯片是一样的,还有很多接口的芯片,所以驱动就不一样,你还能开机算你走运,有时候换了主板不重装系统,直接蓝屏,或者进不了系统。。。

网友:
你帮他装驱动的时间还不如重装个系统,又能合理收费,还可以保证稳定性,速度也快。

网友:
把驱动再更新一遍。如果是客户有特殊应用的话~
一般我们都很少给客户装系统~

网友:
系统不用重做也要装驱动呀!

网友:
直接装个放心些,如果客户C盘有软件安装就很为难了,可以用安装版的选择保留C盘文件。

网友:
还是重装系统放心些
打补丁经常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最后还是重装了,主要是驱动打上了之后重启还是问好感叹号

网友:
楼主自己掂量吧,如果重装系统后没有太多复杂的软件要装的话,建议重装系统。如果有很多复杂的软件的话,那就打驱动吧,毕竟也有软件装的时候也很头疼的。想楼主描述的,能进系统,把全部驱动打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还是重装系统比较好,系统也会稳定些

网友:
它会好起来的....

网友:
需要的,因为驱动不对,上上去可能会蓝屏

网友:
换板就重做,系统稳定

网友:
能进系统就不用重做系统啊,只要把没有驱动好的硬件装好驱动就行了

网友:
芯片不一样的话是要重新驱动的。

网友:
最好重做系统!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你下载安装那些驱动的时间快等同于GHOST了,再说就算全部驱动完了系统也未必稳定......

网友:
只要没蓝屏.把驱动装上也能用的.

网友:
不用,装上驱动就行了

网友A:
重新go一个

网友:
只要能正常启动就不需要重装吧,还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需要 最好重装

网友B:
不需要吧用驱动精灵更新遍驱动试一下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进系统不蓝屏的话,更新驱动应该可以的。不过,一般这种情况都会重装系统。

网友:
有的要有的不要不一定的

网友:
要的!芯片差不多的装一下驱动就OK,不一样只能装系统

网友:
先都卸载掉 在重装下 驱动 一般都能打的上

网友:
是呀,装驱动还不如重装一下系统,花的时间差不多,但重装好的多。。。。。。。

网友:
因为主板不一样,芯片型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