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杂牌液晶白屏

楼主(2011-11-02):
M190MWW3的屏.刷了万能19宽程序.还是白屏.屏没坏.求个能用在这个屏上的程序.板子是乐华2120MCU  2025主芯片...

网友:
查过屏供电电路了?

网友:
人家是告诉你查屏供电~又没有说让你查屏~开关电源》驱动板》屏供电~~~~~

网友:
应该是屏保险坏了。接起来就好。见过好几个杂牌显示器这种针状

网友:
我这有个乐华的程序和烧写软件你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