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紫线5V没有绿线电压换了7500B

楼主(2011-11-02):
电源有紫线5V没有绿线电压换了7500B还是一样没有电压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有电压与7500B没有关系,可能是初级有问题

网友:
7500或494是控制主电源的,紫色线(5V)与绿色线(4V左右)的电压是付电源,两者是分立两部份!

网友:
应该检查启动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