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7FPB 点不亮,电源坏,修好后 图像一亮一灭

楼主(2011-11-02):
此机电源修好后,带负载图像一亮一灭,空载时电压稳定,也不跳变,带载时18V跳变,5V也轻微跳变,用高压板代换也不好用,后来将开关管S极的限流电阻0.22欧更换,OK。
点不亮

网友:
电源没修好,,,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带不了负载

网友:
学习了,记好了。下次遇到少跑弯路。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换0.22欧的电阻也没用,要再加个0.22欧的上去,才有用,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