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 连接XP 打印机特殊情况解决方案(已连接但无法打印)

楼主(2011-11-02):
Windows7连接XP 打印机特殊情况解决方案(已连接但无法打印)
本机是Windows7 系统,打印机在另外一台XP系统上,是富士施乐Xerox Phaser 3117,客户反映可以连接上打印机,并按照要求自动安装驱动,却无法打印,但是其他连接这台打印机的XP系统机器都可以正常打印。
检查主机和XP共享机,各方面设置都是正常的,考虑到XPWIN7系统不同,我觉得应该是驱动问题。于是,在XP机器上更新了驱动,从富士施乐英文官网下载的,装好以后,WIN7机器再次连接,可以打印了。走人。
刚离开没多久,客户再次致电,问题更严重了,系统里面所有XP机器都不能打印,只有那台WIN7的可以打印。只好折回。
XP机器上把驱动降级,OK,其他机器可以了,WIN7机又不行。关于驱动如何解决的方法,想了很多,都没有特别合适的。失败很多次,终于成功了,以下是在WIN7机器上添加方法介绍:
1、  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类别视图下)管理工具打印管理
2、 依次点开  打印机服务器---本机名驱动程序,在右侧找到Xerox驱动,右键卸载

3、 卸载完成后,在空白处右键点击“添加驱动程序”,按提示进行下一步
4、 点击“从磁盘安装”,导入该打印机的WIN7驱动,完成并退出。
5、 开始设备和打印机添加打印机添加本地打印机
6、 创建新端口,端口类型选择“Local Port”,在弹出窗口输入要连接的XP打印机地址。
点击下一步,完成,即可。

网友:
端口有问题吗 把现有的 全删除了  重新 装一下  USB口 改一下 设备管理器里面

网友:
感谢LZ分享,win7 和XP的共享确实有问题

网友:
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没,WIN7系统连打印机,XP的系统共享WIN7机上的打印有时能打印有时不行的故障。

网友:
输入XP打印机地址?  这个是怎样看地址没明白~

网友(2012-04-06):
我以前是直接先在本机上装了win7的驱动再去共享。好像就不会有XP驱动了。还不知道楼主有这样的好办法呢。。。

网友:
驱动不共享。这样可以吗

网友:
LZ讲的太麻烦了 XP机器上的打印共享不了WIN7是因为共享的时候装在WIN7机器上的是XP的驱动当然不能用了,你只要在WIN7的机器上装上那台打印机的驱动然后把路径改下,怎么改我忘了,很久没做这个了。我想懂的人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没明白你的意思,在WIN7机子改驱动路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学习了!WIN7和XP确实不好弄哈!

网友:
这东西很久没搞了,要有机子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