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主板副电源5V对地短路,只有15欧,求指点

楼主(2011-11-02):
华硕P5E(P35)775针主板,不开机

测量供电,副电源供电5V(电源紫线)0V,拔掉24针电源线

量主板座,测量其对地电阻为15欧,已经短路了

请问:这组5V是给那个部分供电的?
I
O供电脚测过对地电阻都很大,不像是它坏

求解?

网友:
紫线是5vsb  给主板提供5V待机电压 ,检查下1117 等原件  。或者通电一会触摸看看哪发热......

网友:
南桥旁边没有117,网卡芯片旁就有一个117

3脚就是接紫5V的,1脚和中间脚电阻都是200多以上,应该不是这边短路

还会是哪里呢?

网友:
插三电源看哪里有发热的地方没有 15欧好像有点小哦

网友:
我记得不知道在哪看过,如果紫5V短路,肯定是南桥短路。找找5VREF的线路,划断了再试试。

网友:
先询问客户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要不然,且得找呢

网友:
一般都是给南桥的,跑线路看看会有结果。

网友:
5VSB短路,直接干IO

网友:
先断IO,看看,多少?

网友A:
为什么怎么说版主?你们见识多,也不要让我们学徒的就知道换件呀。给点换他的思路,为什么要换他,谢谢版主为大家解说下

网友:
iio和网卡 先换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怎么说版主?你们见识多,也不要让我们学徒的就知道换件呀。给点换他的思路,为什么要换他,谢谢版 ...

因为5VSB一般直接给IO供电的, 所以它短路一般是由IO造成的,先拆掉它或挑起供电脚看5VSB阻值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5VSB一般直接给IO供电的, 所以它短路一般是由IO造成的,先拆掉它或挑起供电脚看5VSB阻值是否恢复正常 ...

谢谢版主,又学到一点经验

网友:
看  PCI 槽 A 14对地吗  ?   如果 对地 就把 COMS 的 1117吹掉看看  还有就是网卡也会用到 5V 待机的    一些专用芯片   也会用到   你 看下   CPU 供电上面有没有一个 长方形芯片

网友:
非常感谢这么多师傅帮忙指点

我检查的结果,测线路

5VSB直接供电的有一个场管,一个117
场管和117输出端和另外一端对地都有200以上
网卡芯片已经取出来了,IO芯片在线测,测9针(5VSB)对各芯片脚,找不到O欧,或小于15欧的脚
这样又不好判断了
板上的大小芯片我都试了,就红笔量9针5vsb,黑笔测各芯片脚,找出电阻小于15或0的,就是找不到
这个5V直接供电的芯片
找不到短路点

补充一下,上电,主板上有个灯SB-PWR灯在闪,5VSB电压很低
摸不出那个芯片发热,都差不多
该怎么办?

网友:
没办法了,和我一样

网友:
拆网卡 量A14 对地阻值,再短路 桥坏了可能非常大了

网友:
取下1117再測阻有沒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