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触发 0.9A 不动了

楼主(2011-11-02):
一台HP 541 ATI独显 触发后就是0.9A不动了 查各项都 正常 显卡做过了 BIOS刷过了 北桥也加焊过 不行 有谁修过这种 问题
显卡

网友:
cpu试试看啊,你说的不够详细。自己先查一些啊,不要总是做bga

网友:
用测试卡先跑一下大概啊

网友:
是AMD的CPU吗 是就加焊CUP座

网友:
我想如果是AMD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话没说完,如果是AMD 的CPU那换一个CPU看看吧,CPU如果坏了也是这样的。再就是内存换一条试试吧,也有可能内存坏了,或没插好。

网友:
先看看 插不插内存 电流卡的位置是否一样, 如果一样,针对内存各个方面检查一下,确定没问题,最好植下北桥。

网友:
南桥啊,或者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