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显示器发白。有什么驱动板可以改

楼主(2011-11-02):
显示器型号是升腾资讯。驱动板的型号是417-0103-57920g  屏的型号是LP156WH1  15.6lcd  现在是接信号 显示器发白,像对比度高的那种样子。调不下来。不缺色。不接信号显示正常的。 换过显示的ic   1.2.3 13 。14阻值正常。
大家有什么办法修吗。。或者换驱动板的话有什么驱动板可以代换。买回来的GM2621 不行。

网友:
吧 1 2 3 贴片上的电容换下

网友:
跟2楼的有同感

网友:
不要用原来的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