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8 插适配器大电流(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2):
今日顾客拿来一DELL 1318机器,插可调电源大电流(短路),拆机检查,整机19V都处于短路状态,先对照电路图检查19V连接的所有电源管理芯片,发现没有发热的,各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根据经验应该是电容短路,先用观察法,看看有颜色发暗的,都拆下了进行检查,分别有如下:

发现都不是,最后只能用“烧机法”进行烧机,在电容C521(见电路图)上接出两根粗导线,接在可调电源上,可调电源电压调节到2V(注意电压方向不要弄错),这时电流上到3,1A左右,用手摸板子的其他地方,发现没有什么明显温升,反复试过多次,都无果,很是纳闷,最后要放弃改用“笨办法”时突然发现焊接导线C521附近有少许温升(之前也有手一直放在这个位置,虽然也有感觉,不过以为是接出来的导线产生的温度呢,而且不能这么多个点,我随便找一个,就能“劈中”吧,所以没有太注意),马上吧C521和与它靠在一起的C519都拆下来,我晕,我这个接入导线接得也太牛了,正好是它旁边的C519短路了,哈哈,拆掉后,故障解除。
安装后点亮测试,没有问题,收220大洋走人。

亮机图

网友:
路过看看!

田小华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有啊

网友:
你真是太牛了,一步到位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有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种方法简单有效率

网友:
LZ运气不错,哈哈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有偷米的嫌疑喽。

网友:
技术很厉害,一下就找到了故障点。佩服。

网友:
一般 我都是直接插电源适配器烧 因为一般19V短路 不是进水的话 都是电容坏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不敢苟同

网友:
这两个电容本来就爱坏,别问我为什么碰到好几次了

网友:
技术 很好  不过价格 还不错 220元勒

网友:
这样修机才有意思嘞,220大洋,

网友:
不错啊,被楼主赚到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用料的问题,比较容易坏!

网友:
19v大短,电容击穿的概率最大了,我遇到好多事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处的电容爱坏

网友:
这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
楼主思维很清晰,能够准确快速的找到故障点,小弟佩服。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电容穿的大短。烧机法。能烧出来。不过电流最少得到2a不然根本摸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