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1-02):
   最近生意太差,吃过中午饭闲来没事,就修一商家拿过来的苹果上网本, 主板上写有福倫斯科技,无图纸,故障现象为无待机不触发。 有19V 测了大电感上无3V5V, 此版使用了4个AO=CB 一个OZ864LN 一个0944T ,不知道那个是产生待机的芯片,找到IOWPCE775LA 3.3V供电脚,测试只有0.3V  不正常, 追线发现该供电不到任何一个电源芯片,  就找不到待机是哪一个产生了, 刷完板IO供电只到一个U17的AAA22三极管,当然它肯定不是普通三极管特性,U17一个脚对地,一个输出,另外一脚肯定是输入了, 在追线连接到APL5156 1脚,  测了5156 8脚有19V输入 5脚有5V,且1脚和每一个AO=CB一个脚相通  大致肯定此设计跟ASUS 7805产生5V电压输给各路电压产生IC,在降压为3V给IO作为待机用, 到处都找APL5156图纸,后来在百度资料库里面找到,   找了ASUS 的5235改上, 待机大电感有3V5V了,开机测试正常。附图,   大家可能觉得该机器修得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性可言。 我要说的是当你拿到一片没有图纸的机器的时候,正确分析待机上电开机原理才是最重要的。上次没有发表完的ASUS K40AB 早已点亮并发给那位朋友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856-1-1.html只是前段时间忙,没来得及发贴。 能加分的朋友如果觉得可以加点分吧,感谢感谢!

无图纸的机器越来越多了,  大家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将技术搞成艺术。

网友(2011-12-19):
赞一个!
高手

网友(2011-11-02):
楼主讲的很精细

网友:
楼主真给力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讲得太精彩,赞一个

网友:
怎么都是那牛逼啊

网友:
  无图纸的机器越来越多了,  大家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将技术搞成艺术。

网友:
很不错,不过没看懂5235不是输出12V的吗怎么改成5V呀。

网友(点评):
通过347. 348 的阻值调整控制输出的吧

网友:
R347 R348的阻止决定输出电压,5235在ASUS上应用输出5V的很多,我只是借用了这个图纸。

网友:
北桥旁边空的一个CHIPSET是什么啊?

网友:
很不错  值得学习哦

凤城 -4 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能力很强值得学习

凤城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功底还是很深的,佩服。

网友:
没有图纸做参考的话都可以修好,佩服啊

网友:
就是不太好看!

网友:
福倫斯
我昨天也修了台这个本,好奇怪,主板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三个汉字。。

网友:
如果我没有图纸的话。。修本会很痛苦。。。LZ太有耐心了

网友:
朋友今天花小钱收了个这本子.拿来叫我帮忙修.我看与LZ的一个样.也是不触发.
因对这不懂,只拆了看看.明天对着图修修看.

网友:
学习了。。!!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啊,没图纸确实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