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同床纯平17寸彩显图纸!

楼主(2011-11-02):
求 同床纯平17寸彩显图纸或者集成块资料!

网友: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台组装机塑料后外壳上写的型号是17F,本机故障是开机显示正常但是以调整显示器菜单屏幕一闪就黑屏了。估计是显示器的总线控制器(CPU)有点问题但是没有资料,你能帮忙吗?谢谢!希望我们能成为好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