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怪问题

楼主(2011-11-02):
R400一客户拿来说 帮他打驱动  结果一看拿到机器一看 USB 无限网卡 有线网卡 全部都不可以用 ,便告知客户南桥有问题换南桥 客户同意 叫他留下明天来拿  结果拆机测试全部USB数据脚对地阻值456左右 正常  电压脚对地阻值480左右也正常。,于是插上移动硬盘看看5V有没有被拉低 结果 5V还是5V一点都没变化,没则了 换南桥南桥是IBM ,换之结果去下一看北桥漏锡了,又取北桥,重新做珠珠,焊上 OK 通电点亮进BIOS键盘不可以用死机 ,二话没说在加焊南桥还是一样,没则了问了一下同行师兄,他叫换个IEM南桥,结果调了一个IEM南桥换之OK,键盘可以用了,心想这下可以收票子了,迅速装上键盘 硬盘 触摸板 屏 进系统失望大于期望,跟没换桥一样的故障,本来想刷个BIOS结果这BIOS是4M的 别的T400 R400好多都是8M 的郁闷 没则了请教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此故障  还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对了 USB供电 U52换过 ,折腾了半天 怀疑跟时钟有关系,结果在网上下了个R400的图纸一看 天呐时钟芯片都不一样,现在彻底没则了  想问一下这是时钟导致的  还是因为有专门的芯片管理USB 无限网卡  有线网卡? 南桥排除已经换过

网友:
楼主你有换过系统试吗?

网友:
期待高手来吧

网友:
是有点郁闷。。。这种问题不应该来就搞南桥。。。还是该仔细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