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02):
HP CQ41 I3 330CPU,开机两分钟后掉电,不装硬盘测也掉电,请问有谁遇到过,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开机两分钟后掉电的话,先检查下散热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开机  是进系统  还是  啥都没有直接掉电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是不是保护啦

网友:
两分钟才掉,确实散热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测下温度看正不正常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
这板上AMD的CPU  散热你确定搞好没有

网友:
应该还电散热问题,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测一下,  温度多少度呀 看看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