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鼎科上的一个贴片三极管的型号和代用型号

楼主(2011-11-02):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鼎科通用驱动板中得3V5V电压跳线帽旁边的一个贴片三极管是干嘛用的,三极管上面写着XIYAG,,这个烧坏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代换,也找不到这个三极管的详细资料,有懂得的朋友请给点帮助谢谢!能用什么样的代换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那个管子 好像是一个保护管子来的..烧后 没电压出来了..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感谢提示,现在修复了。找的坏的驱动板,相类似的一个管子代换上的,型号不一样但是可以用,这个管子主要是起到保护和稳压作用

网友:
又学习了,谢谢2#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