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在BGA灯下半小时固化

楼主(2011-11-02):
淘宝上买的UV紫外线固化绿油在BGA灯下照射半小时后已经固化了,不知有没有人试过。那个灯温度很高,烫手,不知是否正常,会不会很快坏了?

网友:
额,你继续照个24小时看看,坏不坏!!

网友:
用BGA灯毕竟有时不方便,又买了一个紫外线灯,还没有到货,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你的BGA是什么灯?LED灯的还是射灯?

网友(点评):
发热量极大,应该是射灯。LED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
紫外线照射的游泳,你的射灯也有这个功能吗,那不是用热风枪也可以。

网友(点评):
很可能是高温导致固化,而非光线照射。

网友:
但是之前我用风枪加热也不固化啊

网友:
那肯定没有啊,谁拿风枪加热半小时啊,风枪也受不了啊。

网友(点评):
BGA灯照射20几分钟后还没有干,超过30分钟后发现已经干了。

网友:
用灯烤都是靠得红外线,其实紫外线效果不错的

网友A:
你买个8W的UV固化灯(紫光灯),那用起来很爽!30分钟内保证固化!而且省电!

网友(点评):
哈哈,我买的正是8W的UV固化灯,还没有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8W的UV固化灯(紫光灯),那用起来很爽!30分钟内保证固化!而且省电!

长治笔记本维修 也要买一个! 现在用的绿油放好几天都干不了。。太没劲了

网友:
今天到货,试验了一下,也是30分钟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治笔记本维修 也要买一个! 现在用的绿油放好几天都干不了。。太没劲了

我现在用的正是8W(8瓦)的UV固化灯,也就是紫光灯,可以当验钞机用,能看到RMB上发光的图案!绿油要用紫光固化的,风干那种绿油我没试过!紫光固化绿油和UV固化灯搭配使用的效果不错!图是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13楼注意,你用紫外灯的时候,人最好离开!!因为紫外灯杀菌能力太强,会杀死你身体里的好多有益菌,这个医院里消毒用的比较多,消毒的时候是禁止病人留在室内的!!!!!!!!而且貌似楼主问的问题是BGA上的灯会不会坏,而不是说那个绿油怎么让它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