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p4m800pro-m

楼主(2011-11-02):
内存电压2.8V 、南桥2。5V 北桥有1。5V ...没总线供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内存电压是不是高了 2.8 时钟和复位有没有出来 说得太简单了 要查的地方还很多啊 先查完了没查出问题再来咨询吧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老大看好,这应给是1代内存的,要不就是1代2代同在的,这里有图纸,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