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集成显卡显示图像发红

楼主(2011-11-02):
七彩虹G31主板集成显卡显示图像发红,其它功能正常使用,请问朋友应该查什么?怎么修理?请指导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3基色直接进桥 如果阻值正常加焊桥吧 不正常就好办啦 找出损坏的零件代换

网友:
查下主板三基色信号应该可以查出问题来

网友:
查下VGA的1, 2, 3阻值多大

网友:
你注意看少不少其他颜色,
多数是显卡接口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灯管吧

网友:
VGA接口问题.仔细查下.

网友:
查三基色吧,顺着方向很好找的!

网友:
先用台好的液晶显示器试试, 灯管老化也有可能,  先确定到底是主机的故障,还是显示器的故障

网友:
查 红绿蓝三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阻值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查了没有呀,最终找到原因没有呀

网友:
先排除接口接触不良再查三基色。

网友:
换了一个VGA接口可能是没有搞好,现在彻底不能用了,只好用独立显卡了。谢谢大家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