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灯管接电源高压怎么接

楼主(2011-11-02):
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加了一个通用板。那个高压条是不是也要从驱动板上面另接高压条。。能不能走原来的电源板。原来电源板高压板是好的~~哪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把驱动板的接高压条的开关线跟电源板的那个开关对接。这样对不对

网友:
找到5V 3.3。 控制角 就可以了,最好把以前的原件拿下来,要不又得原意短路

网友:
  哪位能人说能详细一点~~

网友:
首先要分清各个单元电路即电源部分、高压部分、驱动部分。然后找到电源部分给高压部分的12V想办法断开高压部分的供电即12V。再找到地。再从电源部分和驱动之间的连结电路找到开机3.3V(也可能是5V)关机是0V的地方 。就可以了。

网友:
  该驱动板 你管高压板干什么啊 ?   高压和电源都是好的  你都不 用管了啊 ,   你只要把5V控制和地线接好就OK了  没必要管高压和电源  另外 有的高压板要接亮度调节才可以正常工作的   ,你把电源板上标示的ADJ接到驱动板上的3.3v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原来的电源板的,只要一一对应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