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有坏道,

楼主(2011-11-02):
希捷160G,10代盘  ,49%有二十多个坏道,   70%有二十多个坏道,怎么修复?

网友:
麻烦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硬盘是硬伤还是错误啊,要是硬伤想修复可能性不大,要是软件错误,多跑几次MHDD

多跑几次MHDD???你可能是在说笑.忘记说开什么东西了?

网友A:
你那硬盘应该是译码表出问题了,一般来说你要修好这个硬盘,只能做工厂级校准,其他的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当然你把这有坏道的地方砍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
软伤硬伤?软伤用MHDD,硬伤基本可以不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硬盘应该是译码表出问题了,一般来说你要修好这个硬盘,只能做工厂级校准,其他的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当然你 ...

可以吧中间的砍掉吗?

网友C:
我这也有个WD 160G的,分区都不行,一进硬盘就死机,想低格都行,现在还放在柜子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个WD 160G的,分区都不行,一进硬盘就死机,想低格都行,现在还放在柜子里的。

可以把它改成70G的用,

网友D:
可以用坏盘分区工具试试,好像是baddisk吧不记得了反正一般的启动光盘中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坏盘分区工具试试,好像是baddisk吧不记得了反正一般的启动光盘中都有的

用它擦坏道吗?他是分区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它擦坏道吗?他是分区用的吧

不是擦坏道是把坏道隔离开来罢了,相当于坏道就不用了,下岗

网友E:
用PC3000加P表或者执行自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中间的砍掉吗?

可以的,随便砍哪段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PC3000加P表或者执行自校准!

哦,我没有pc3000   可以用一般的软件吗?

网友(点评):
一般的软件是修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没有pc3000   可以用一般的软件吗?

非常感谢

网友:
返厂吧   老兄    这样的故障你修不了的

网友:
物理坏道 基本没救

网友F:
物理坏道用VIC重影射可解决,,,太多的话只能宣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物理坏道用VIC重影射可解决,,,太多的话只能宣布挂了。

O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