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230不触发,待机0.2A,只有一个电感有3.5V电压

楼主(2011-11-02):
是朋友的机器,不开机,拿来让我帮着看看,我以前学过一个月,但只知道个大概。一涉及到细些的就没办法了。说下现在的情况:
接上电源无指标灯亮,按开机无反应,裸板接上电源测有一个电感有3.5V电压,其它电感无电压。
用可调电源接上,待机电流到0.2,按开机无跳变。
我想可能是待机电路上有短路。测了保护隔离电路2个场管好象不太对,我也不太确定,用2级管档测2个场管D级4脚互通正常,S级3脚互通正常,但D到G, S到G都为1。接上电源测电压,2个个场管的G极一个是1.5V,一个是5.8V,请问是不是这2个场管有问题?如果是这2个场管的问题,我可以把电池电路上的2个场管拆下替换吗?
纯新手,请帮着看下。看论坛上有帖子说ACER的机器很多不触发都是刷BIOS好的,在有如上情况下,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先谢谢各位。

网友:
不插电池 如果待机0.2 说明有短路啊 楼主

网友:
待机电压电路有问题.修电路了

网友:
谢谢上面2位提醒,能说的详细些吗?应该测那些点?这个不涉及到EC的触发条件吗?

网友:
你这个隔离保护电路应该是好的,你不管G级是多少电压,你看看输出有没有,有就是好的,测下公共点确定下,我估计是,5V有短路。。。不过都是猜测,没测你的机器也不确定,你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