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启动慢

楼主(2011-11-02):
开机本地连接启动很慢十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设置个固定IP啊

网友:
对。给电脑设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即可。

网友A:
是本地连接打开慢还是宽带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本地连接打开慢还是宽带连接?

             本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