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电源故障!!副电源芯片型号DM311 AVH28!!

楼主(2011-11-02):
此电源是雷击电源。无5V待机。副电源变压器初级无电压。保险没爆,桥堆、大电容、分压电阻、开关管、启动电阻、均正常。只能是副电源芯片的事了。可是这个DM311电子元件买不到不知道那位大侠知道它可以用3842代吗??
芯片

网友:
网购
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效应管。。
反对楼主:
5.0
hjq
反对楼主:
DM311是场效应管吗?不要信口开河.

网友:
不能,很便宜的芯片。

网友:
我晕。。没想到在这里说话还要说全。。否则还不理解
全称不就是个 电源管理模块 吗
它内部就是个场效应管。。。外加一些保护电路。。
和普通的场管比。。。它多了一些保护
是个13W左右的模块。。。这个模块最重要的责任。。还不和普通的场管一样吗?

网友:
不能代替。可以网购一下。

网友:
是的,不怕还有别的问题啊

网友:
3842不能代替的、副电源变压器无300V查300V与副变压器相连的限流电阻!

网友:
风牛马不相及,DM311是单芯片集成开关电源,只能用原型号代替。

网友:
限流电阻正常测了。看来只能换DM3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