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改线 出问题啦

楼主(2011-11-02):
改完线后发现 显示器的开关信号电压没啦 真悲催啊 新手的第一台显示器 就着样 伤身啊

网友:
问题补充:电源板的接口输出电压测量 有没有啥 条件啊

网友:
电源板的输出电压一般是12V,5V,开关,亮度调节开关,GND,有些显示器驱动板不需要12V,只有知道驱动板所需要的电压,应该不难改板。

网友:
线没连好吧,重新检查各电压线连接

网友:
应该是线的焊错位置了吧,看好接口的定义,找到电源板12v5v no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