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的通病。

楼主(2011-11-02):
三星硬盘,.有时主板在检测硬盘的时候卡死,有时提示引导失败,BIOS里又能找到盘。但拔插两下又好了,过几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换数据线后问题依旧,怀疑是电源接口有问题,换电源也没解决,想想自己在没有从事维修行业之前.遇到过几起同样的问题,而且都是三星硬盘。应该是三星的通病,如果找出问题,以后应该可以挣到钱。.研究了半天,发现出现问题的时候硬盘盘片没转,拆开主板一看,发现反面的接触点都变黑了,用像皮擦擦了一下,把电机的几个接触弹片拔高了一点,装上后一切正常了。再后来遇到好几起同样的故障都用这种方法解决掉了,呵呵,爽,一台五十。

网友:
哇,那不爽死了!

网友:
三星硬盘问题比较多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纤雅减肥茶 42601.com
绿尔雅减肥茶 42751.com
立影减肥胶囊 42807.com
火啦啦吸吸瘦 42913.com
露卡素左旋肉碱 43405.com
康比特左旋肉碱价格 43572.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