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60不供电

楼主(2011-11-02):
前两天收到一个本子  是HP CQ60  顾客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我帮他把本子拆开接上稳压电源发现有0.08的待机电压就是开不了机,我又量了下3V5V都没有输出,我让顾客先放我这帮他看看,后来我换了3V和5V芯片,问题出现了  其他的供电和输出都正常了就是开机电压没有,我回顾客还要点时间,顾客等不及了说要去以旧换新,没办法我400块把本子收了下来,希望哪个高手帮我想个办法啊,怎么才能把待机电压搞上去啊、、(我就是不明白 现在没待机电压为什么板子上的其他供电和输出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手上有个HP500的电脑,开机进系统很正常,可是进去后桌面上的所有软件都打不开,双击下就会出来一个提示然后这个图标就没了,我重新装了几个版本的系统都是一样,没办法换了个硬盘既然还是老样子。刚刚帮他装了个WIN7,既然安装的时候蓝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蓝屏 看看内存条哦

网友:
蓝屏是因为你BIOS里面硬盘的的模式没有调到IDE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