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那几个芯片容易坏掉8脚的芯片?

楼主(2011-11-02):
好几次了因为没有芯片拿到别人那里换,一次50元自己准备下次弄些芯片自己换。

所以在此请大家指点,我改弄那几个芯片(常用到的)。

目前我知道好像有个7575的电源芯片。

网友:
直接换板不方便吗,我都是直接换板,有一样的最好。没一样的 比如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不好,就直接裁掉高压  +高压板。那也很便宜呀。十几块钱,总比把钱给人家好,还不便宜。

网友:
7575PS   SG5841  SG6841  203D6和7575PS是通用的  7576   还有很多我都忘记了

网友:
没那必要吧,我也觉得直接换板好很多

网友:
直接换板太浪费了,不过PWM芯片太多了,不好说全,自己留心,见一个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