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的USB短路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1-11-02):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F81S的机器,待机0.02正常,按开关开机后0.03,不触发,测理主板上大多是容都是短路的,认真检查了电容并没有问题,后开无意中发现USB口断了,客户也没有讲,仔细看里面的塑料断了,四根铜片全部贴在外壳上面与地短路.原来如此,拆掉USB口.开机电流正常跑码了.呵呵.要不仔细检查一下又了陷下去了.

网友:
更正你一下,待机0.02,按下开机键0.03,叫已经触发,因为保护电路保护了,其他电压就没出来,所以也就几乎没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