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到自动重启师傅换了三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2011-11-02):
      前段时间发了个帖子,换电容好还是一直通电好,大家给了好多意见。由于没时间,自己动手能力差,没有去修。
      先是前几次不能启动,又是拔掉电源去除净电,几次后启动了,开机运行长时间也没问题,只要不拔掉电源,光关机再次启动就没问题。于是我就一直插着。前几天出现在第一次启动时进入系统引导就不停地重启,反复4、5次后又能正常运行,用2、3个小时无故重启。考虑是主板的问题,拿去让维修师傅给测一下,师傅说主板是好的。过二天将电源拿到电脑城去修,说了情况后,那师傅测都没测,就换了那二个大的电容。(没带相机,没照片。)当时我带了一个815板子因为电池漏电想去修。他就在815板子上试一下能启动。收费30元。要35的。回家后接上我的SIS648板子上不能启动。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电源没修好还是主板有问题,将电源拿到单位别的电脑上试一下,不能开机。才确定是电源问题。过几天将电源拿去重修,那师傅又要打开电源直接去修,我说你测一下看能启动不?输出正常不?短接开机线风扇不转,测输出电压高,具体不清楚。又换了个电容,这次没记清是那个了,测试和在别的主板上都没问题,总算修好了。
修电源的过程没什么,重要的是思考。长时间断电就不启动,不断电源就能正常启动,应该是启动时没电,当然是电容的问题了,原来考虑是主板启动电容的问题,想到花个3、50元,没必要就没去修。后来又自动重启多次才能进入系统,不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后来一查才知是电源的电容问题。
      外行在这说话真有点班门弄斧。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为什么第一次你拿去修换了电容。。在他那里测是好的拿回来就不行了。。难道是电容还漏电?

网友:
不懂,换的那几个电容啊

网友:
修电源不是换几个电容那么简单的,那人是乱来一通,说修好就修好了,没修好你又要修一次。

是的,同意

网友:
5VSB待机电路上的电容

网友:
以后就会懂了的了。呵呵

网友:
能启动

换了那二个大的电容就在我拿的那个815板子上试了一下,能启动是好的,拿回家在SIS648上用不行。因为815没有那个4芯插口。

网友:
哎。。。我以前不懂,拆开看鼓了两个大电容,换了,可是问题依旧,和你的一样,不断电,没问题

网友:
已经修了很多电源,都是换上电容就好了。

网友:
很多的人就是换完电容, 不行了,就没法了

网友:
很多的问题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7500B的电源脚的电压不正常也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电容为引起这么多问题,可见电容滤波性能不良,产生的问题很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