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 pc-150nca 电源保护修复

楼主(2011-11-02):
大水牛 pc-150nca  电源保护修复 先来几个图!!!!

内部构造

此电源就是功率小了点   才50w。。。。

凑合用了!!!!!!!!!!!!!!!

补充内容 (2011-11-3 10:22):
呵呵!忘记说了!!!!!此电源是端接黑线绿线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以为是电容鼓包,打开看过后电容没有爆
经检查是精密稳压器431  出问题了

网友:
也不文字说明一下。。。。

网友:
怎么保护?怎么修复?

网友:
431 三脚没有电压

网友:
前几天卖了个这样的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
是短路保护了,我今天也修了几个这情况

网友:
是啊!!!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
楼主,说一下修复过程呀,与我等菜鸟分享。

网友:
是431换了还是电路的是

网友:
换了431   ,,刚开始查的那些贴片电阻一个一个查过来了都正常最后查到一个光耦上电压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没电压。。。跑线路查到她跟431 相关联       于是就换掉它   最后短接绿线黑线OK!!!装上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马马虎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