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师傅的指导下,修个同行的机器,很高兴,但是有点原理不懂??请打家帮吗解释下

楼主(2011-11-02):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sonypcg来机器,故障为没有声音,同行说他做过系统,我拿到机器,换了镜像做系统,不认声卡,做完,还是没声音,拆机取出板子给师傅,是裸板,师傅拷机后,发现有认声卡了,我感到很郁闷,,我想可能是同行的镜像的问题,暗自高兴,没怎么动手,挣了一百五,可是悲催的是装机后发现又不认声卡了,,郁闷,师傅说拆了加焊了一下声卡,裸板一,一切正常,于是又装机,悲催的是装完后,又不认声卡了,,真郁闷,,师傅说拆一个东西试一次,于是我拆了一些东西,最后拆完猫卡,开机正常,大喜,全部装完后,拷机正常,下午送到同行那,收了一百五十大洋。。。。。。。。可是我不明白,为啥拆了猫卡,就好了,师傅说猫卡是坏的,可是坏的又怎么影响声音????郁闷中,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老机器貌似先检测网卡和猫然后再检测声卡……

网友:
你师父不给你解释么

网友:
你没细心看猫卡和声卡供电电路吧

这个好像是听师傅说过

网友:
比如有一些台机的主板,如果不接前置音频,那么就有可能显卡不能驱动,举一反三想一下,哈哈,一点拙见

网友:
猫卡是网卡吗,是IDE还是USB

网友:
猫卡和声卡好像走的同一总线。。。

网友(点评):
同总线设备出现故障,该总线挂接的设备可能会受到影响,其实就是总线通信出现问题。

网友:
问师傅嘛

网友:
猫卡是什么 详解

网友:
师傅拷机后   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猫卡和声卡是同一条电路 啊,学习了

网友:
150元?什么机子?看到你们的收费真是好呀!

网友:
这个图能看懂吧,其它的大同小异。

网友(点评):
大哥以后别和我发表情了封我一个月啊 ,,,,希望你看到

网友:
modem 和声卡都是挂在AC97总线上的。

网友:
声卡 属于AC97总线, mode 也属于AC97   包括一部分的蓝牙设备,

  如果AC97总线出故障,还能认到声卡?

网友:
猫卡和声卡是同一路的学习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不过下次可以注意了

网友:
如果是MODEM挂了,干脆把那一条封掉。现在MODEM大多没用。

网友:
猫卡 就是猫

网友:
modem 和声卡都是挂在AC97总线上的

网友:
好像是声卡和猫是同一个线上的吧

网友:
老师以前教过我们猫损坏会引起机器不能上网,没有声音,他们是在一条线上的

网友:
猫在很多机器上就好像是盲肠,有的时候直接直接干掉,但又得机器不接他 不能亮机的,比如ACER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过去也碰到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
挂在同一个总线上的

网友:
现在我装机器 一般都不装猫的! 没用啊! 你装机比我认真 呵呵

网友:
猫和声卡在同一条总线上面

网友:
同一总线上的坏了会干扰别的

网友:
很少有见到 猫 会影响不能上网 和 没声音, 有维修到的 能说出例子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