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的这个三脚东西?

楼主(2011-11-02):
三星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三只脚有点像三端稳压器,又有点像场效应管有只脚跟5V相连,上面标:
17-18    0723AG到底是个什么元件?请达人指点!

网友:
上个图看看先

网友:
找个电路图,或看一下上面的数字啊

网友:
看图好说话

网友:
只有看到图才能确定。。。

网友:
传一个清晰的图上来,,,

网友:
看图才行呀

网友:
清晰图传上好让大伙帮你看看

网友:
是5v转1.8v的管子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发个图学习一下啊 这样很难判断的啊

网友:
应该是1117三端稳压,1.8V的

网友:
传个图看看大哥

网友:
是三端稳压管  5V转1.8v的

网友:
抓个图让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