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加电正常不亮

楼主(2011-11-02):
苹果A1342  主板K8  客户拿来说进了点白葡萄酒(有钱人就是会生活) 拆机看屏线接口和EC那里有点痕迹 ,没有见腐蚀,屏线接口有两个脚黑了,没烧焦。洗干净烤板,测各供电没见短路,上电不触发无待机电压,干掉EC,换新的能触发不亮,不装内存会滴滴滴告警,后面又干掉MCP79  ,故障涛声依旧。那位大侠修过这样的机器?望指点高招。      主;屏是好的 ,好机测试过

网友:
是不亮吗? 你接喇叭! 听听有没苹果开机的声音!

网友:
没有开机声音,风扇狂转

网友:
建议拿给有经验的修  蛮干的话很可能浪费一块板子

网友:
加我好友 Q309794592  我昨天也接了一个  故障也是开机无显。我的故障和你一模一样 也是进水   风扇狂转

网友:
型号也一样

网友:
我觉得要换个南桥

网友:
苹果机器是不好修

网友:
等待结果,学习中

网友:
屏线接口进过水。你先看下屏的背光保险开路了没有。。。

有条件可以外接一下。。。

风扇狂转你把触摸板装上就好了。。

网友:
接口保险都正常的, 所有的接口都装回去了.外接也不亮   一样不亮,风扇狂转.  谁有这个板的BIOS? 发份上来,论坛没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