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又进水又遭雷击维修全过程实录

楼主(2011-11-02):
机型:惠普511
故障:进水又遭到雷击

客户陈述:机器放在窗口晚上下雨忘记没有关窗户,它自己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说用了几天了!昨天又被雷击了就不开机了。废话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拆开机器直观看到主板已经很多腐蚀了,最严重的要算EC芯片了。EC芯片的型号为SMSC KBC1070已经腐蚀的连引脚都砍不清楚了,不说二话直接把主板丢进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清洗完之后给主板烘干。看看还有些引脚洗不干净就拆下芯片慢慢清理,洗刷刷洗刷刷清理干净换好芯片。
芯片换后不敢直接加电,先测量下各个电感有 没有短路现象,但测量到3V的时候发现阻止偏低肯定是短路了。
焊下这个节点,观察到TPS51125G引脚也有腐蚀现象,不管了直接更换个新的上去,在去测量3V这边已经不短路了,但3V负载还是短路,节点的地方看下图:
直接更换新的南桥,更换新的南桥后在测量这个点看不短路了,测量过各个点已经没有明显短路地方,就放心加电了,加电电流跳到0.18停住了,肯定是不对的还有短路的地方,就用手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摸到标注U6芯片发烫看图找个废主板上拆了个按上,待机电压马上由0.18跳到0.07已经不发烫了,0.07的待机也不正常的在摸下一想到这个机器被雷击的,南桥都挂了,看看网卡芯片,一摸网卡芯片很烫啊!马上拆件按个上去,待机电压0.01正常了!一插适配器就自动开机了,因为我做了BGA拆下了电池。所有自动开我就不觉的是个问题看后续。电压从0.01跳到0.14就停住了,这个电压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就去测量下CPU电压结果真没有到。-查下时序图吧!, . 看上图,这个机器必须是先开启显卡各个电压,之后显卡发出一个pG信号开启CPU电压,机器才可以正常工作!问题已经找到重点去查下TPS51511这个芯片,测量下1脚有1.8V输出。
测量+VDD_CORE这个电压没有输出,测量VGA_PG13脚也没有输出。判断应该是芯片坏了。不用说了找个芯片直接更换了。更换后马上加电测量。电压马上跳起来了。久违的HP界面终于跳出来了
看没有什么问题了。直接装机器测试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测试了1把小时。客户致电说修好了吗?看比较着急就让他取机器了。他拿回去还不到个把小时就又拿回来说,这个机器还有问题,说插适配器就自动开机,还有他直接向安装下系统,只要安装一半就自动关机,我以为显卡发烫引起的。马上拆机检查机器!测试下是不是温度发烫引起关机。结果是温度测试下也没有见的温度有多高,仔细查吧!
这个机器是雷击的,我以前也修到过这个机器,会不会是网卡的检测MOS管坏了啊。这个可是HP的通病吧,只要被雷击这个芯片基本都会坏,而且表现出来的毛病是;一插适配器就自动开机,但电池开机正常。不管先测量下这个管子是好还是坏了。见下图:"
就是这个管子,检测了下这个管子确实坏了,就更换了一个MOS管。更换后在测试这个机器也不自动开机了。自动断电的毛病也解决了。装机测试几个小时机器没有任何问题,致电客户机器已经修好。。。取机
总结:像这样的机器一个查的时候要仔细,特别是进水的机器。最主要的是看客户的陈述,看看是怎么坏的,在理清思路来维修!小小经验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看完的朋友希望顶下帖子,让更多的新手看到有所帮助。
我的态度就是帮助更多的朋友,送人玫瑰

网友:
楼主你真历害哦,多少电压值就知道那里坏,有没有对应表啊,给我一份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