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0无待机 讨论

楼主(2011-11-02):
ACER 4530 无待机电流,电流为0。00 附图以下: B+为OV,既无电压 BQ24751
28PIN(PVCC 19V)
4PIN(ACDRV 为19V)
5PIN ACDET为2。69V
6PIN为1。99V
7PIN为0
8PIN为3。19V
10,11PIN为3。3V
12PIN为0。4V
13PIN ACGOOD的为0
以上的电压均为BQ24751A的工作条件,都差不多正常。为什么4PIN没有驱动输出?B+确定是没有短路的,因为我用线把VIN和B+连接过。没有大电流,待机只有0。01V
BQ24751A也已换过,无果。
      不知BQ24751还有什么没有满足的条件。请各位发表一下,此机还在这里放着呢

网友:
不是吧,你这个VIN和B+也就这几个元件。。既然28脚有电压说明PQ9是好的,然后你看看PR56电阻的1脚有没有电压呀。如果没有,把问题控在PQ10这儿。。

网友:
我有个4520 掉电

网友:
q10导通拉吗?我想是没有

网友:
查下4pin     19v肯定不对

4脚为19V,那后面的Q10就无法导通了,保护隔离都过不了,机器可定不正常了啊
19v不对那你觉得多少对呢?电压直接通过内部二极管过来经过电阻电压会变么?

网友:
PNP的应该比19v小一个VT才对

网友:
按我的理解,PQ9是没有导通的,要想完全导通他的G极必须是一个低电平,而PQ9的1,2脚有19V,是因为负载BQ24751的28PIN的需要的电流很小,所以才适成PQ9的1,2脚电位没有被拉低。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机子吗?
   现在又发现了一个奇迹,把电压调到18V 就可以了,PQ10 PQ9可以完全导通,它的4脚有驱动,11点多伏

网友:
楼主你的5脚ACDET和8脚OVPSET的电压应该相同的 你看图纸就知道了   5肢2.6V是正常的 8脚也应该是2.6V 而你是3V多就不对了  查一下分压电阻 当中有一个阻值不对了。所以4脚的ACDVR输出不对了

网友:
楼主 这台机器修出来了没有啊,我遇到一台一摸一样的故障。

网友:
修出来了,确实是5 8脚电压不对引起的。那分压是阻用烙铁焊了一遍就没有出现那样的问题了,不过又会出现另外的问题。充电充几分钟,又没待机了。不装电池,息么用都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这是充电芯片的电压检测不对引起的你用裸板加电池在量下是不是又像原故障了如果是在重新查下那检测脚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
查 PQ9有没有导通,如果没导通 就顺着查下去

网友(2011-12-04):
查查充电芯片吧,应该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兄弟,你也太厉害了,这都看出来了

网友:
装电池不能用,保护格力电路或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4脚出去的  电容电阻都换了先    还有PQ10

网友:
第五跟第八PIN电压应该都是2.6v才对呀。都是分压来的。。

网友:
是啊,MOS管没有导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