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仙们怎么加焊VIA CPU的??

楼主(2011-11-02):
今天修了个HP迷你上网本,确定CPU虚后,加焊一下CPU,竟然短路了,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加焊VIACPU的,听说VIA CPU加焊成功率极底,照这样说的话岂不是不能换CPU了,一换温度高必爆。我上部70 下部240也爆,无言了。。。。。

网友:
上部70?也能爆,不信,

网友:
哥呀。我的也爆啦。换板子啦

网友A:
这个我一般只用吹风枪,吹一下就好,吹风枪口距CPU要有1厘米高以上。不会爆的。

网友:
啥办呢,没有方法吗,我温度已经控制得很低了,珠子都没熔就爆了,哭 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一般只用吹风枪,吹一下就好,吹风枪口距CPU要有1厘米高以上。不会爆的。

我用风枪开个四百度吹了不到十秒,能亮了,可是就怕不稳定,过几天会返修,所以每次都想上BGA干一次,每一次都是干坏。一次比一次温度低了还是照样干短路,VIA怎么这么变态了,照这样连换CPU都没法换了

网友(点评):
我遇到几次都是直接干桥的

网友C:
我去年用两温区做过都没有爆芯片,可能你的芯片受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用两温区做过都没有爆芯片,可能你的芯片受潮了。

你做到珠子能熔而且能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风枪开个四百度吹了不到十秒,能亮了,可是就怕不稳定,过几天会返修,所以每次都想上BGA干一次,每一 ...

你的温度太高了,我一般调到280,风力两格。两分钟到五分钟

网友:
我没做过这个U,下次可要小主了

网友D:
我想问一下,那厂家怎么做的这个BGA呢。感觉不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那厂家怎么做的这个BGA呢。感觉不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

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呵呵。

网友:
有点像ATi的芯片嘛 我也没好办法

网友:
VIA有CPU做过,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重做好几次都行的。主要是拆下来的时候小心一点,重植有铅了就好干了

是啊,同意。

网友:
这么难啊  回家练下手  看是BGA的问题 还是芯片本身做的难度技术要高

网友:
可能是你没把握好温度,可能你是用到小的风嘴,那样你的温度就高很多了,VIA的芯片,温度一高就会爆的,你可以用平时比较多用的大风嘴,这个温度你应该比较好控制,以前我第一次做也是坏了几个,后来才发现用小风嘴温度高很多,平时不多用小的,所以对小风嘴的测试不是很了解,每个机器设置的温度可能都有偏差,要实际使用中总结。

网友(点评):
风枪的好坏也是挺重要的

网友:
还有用这样的温度做好的,还真是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到珠子能熔而且能推动???

是的,能推动为止。不过要很有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