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重植珠比加焊用的时间久吗??

楼主(2011-11-02):
高手们!同样一个显卡,重植珠(有铅)的有没有比加焊的用的时间更久点?显卡虚了你们都是加焊还是重植珠?重植珠的你们是植有铅还是无铅的?有些人说重植珠能耐用,为啥呢?是什么原理。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先加热 不行植株

网友(点评):
关键是散热问题。。。

网友(点评):
不一定,有的加焊也能用很长时间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显卡的性能和散热的设计

网友:
重植珠当然用得久,只是重做费时间。

网友:
不是绝对的

网友:
说不准,我感觉俩者差不多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差多了

网友:
当然重植珠的耐久,我每块加焊的主板短期内返修率达90%,植珠有铅比无铅容易些。

网友A:
好像重新植的要久些,然后,改风扇,加0.5mm的铜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重新植的要久些,然后,改风扇,加0.5mm的铜片

我经常为了省事,直接加焊,加铜片,改风扇长转。有些机没事,有些鸟机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我在想是不是有必要以后只要做显卡的都拿下来重植算了

网友:
我也感觉两者差不多,我一般情况都是加焊的。

网友:
我个觉得重植好一点!

网友:
重植时间长啊   还是重植耐久一些   当然是植有铅的了

网友:
还是重植好一点呀

网友:
重植的比加焊的时间长

网友:
我觉得要比使用时间还是充值好,但是加焊风险小,比较省事!!

网友:
重植好点,感觉卡撑的时间短的话再重植

网友:
重植有铅的用得久些,但是我们修机只保一个月的,一个月内返修不收费,超过了又有钱收了,你说哪个好。

网友(点评):
老是回来人家会怀疑你的技术的。。

网友:
     是显卡内部的焊接点虚焊!!一般的换用的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为了省事,直接加焊,加铜片,改风扇长转。有些机没事,有些鸟机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我在想是不 ...

像这种情况我是重植无铅的
再加装铜片、改风扇长转
怎么说也最少也能坚持两三个月

网友C:
重植不只是耐用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植不只是耐用一点点!

为啥重植能耐用,什么原理?

网友:
有些锡珠己有裂痕了,表面氧化了,再加焊也是会接触不良的。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显卡内部的焊接点虚焊,我现在用新的

网友:
重植株的时间就啊

网友:
换是用的时间再长的,其次是植球,再次之是加焊了,。。。。。但换客户都觉得价格高,一般都给他植球

网友:
我一般有时间的都重直,没时间的就加焊一下,再改易下风扇。

网友:
觉得还是重植用的久些

网友:
肯定重植久

网友:
我个人感觉重植要好得多,反正来我这里的机子都是重植

网友:
不是绝对的吧,加焊有时触点并一定完全接触,还是重值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重植能耐用,什么原理?
重植能起到使焊盘上的锡点都大小均匀更好的保证芯片与焊盘连接
使芯片的各信号及供电平衡工作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 直球技术,我一般先加焊,不行再值球的。

网友:
我用有铅的做了些,还没回来。

网友:
感觉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1加焊 2置球 3换新芯片 最后保证散热(在芯片正常工作情况下 这很关键 降低返修率)返修率低当然是3

网友:
当然是加焊了! 现在好多BGA 都是 红外温控的!直接放在上面(开始)~其他的就是时间问题了。
植株的话 还要 植株 加焊接!
基本上加焊后 觉得显卡是好的,还是不亮 才植株的!

网友:
肯定是重植珠好了

网友:
我也喜欢重植 不喜欢加焊

网友:
重植虽然风险大些,但确实能用得久些哦

网友:
加捍,有些珠子氧化了,时间长了还是会回来的,重植的,是有铅的熔点低,相当于重新做了一遍。

网友:
有时间就植球,没时间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