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一例

楼主(2011-11-02):
不知道为什么发帖时,老是提示含有不良信息,所以抓图发帖

网友:
工具是很重要  基本知识和经验也不可缺 呵呵 一般这种供电不稳定基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呀,以前全靠一块万用表,有时遇到某个元件性能不稳定的时候,只有采用地毯式更换,费时费力。

网友:
有波波修电源却被有效率一点,前天修个液晶电源板,后级输出电压有跳动,就换了很多东西没好,最后换了尖峰吸收电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好了,在修电源上我完全是个新手,只能根据前辈的经验一一代换..

网友:
不错的思维。5分钟厉害了。

网友:
修开关电源 都用上示波器了  这得修多少才能赚回示波器的钱....
如果通电久了 就正常了 那一定是电容问题 想都不用想

网友:
你把25V 47UF的电解电容换成50V 470UF的?

文字打错了还根本就是在乱搞?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的电容是料板上拆旧的

网友:
兄弟买的示波器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点评):
单位的,以前的办公地点没有波波。

网友:
是啊,一定要换这么大吗?原值换或稍大一点行不行呀,原来的设计参数在电源新的时候应该可正常使用吧

网友(点评):
因为是拆旧,所以找不来合适的,之所以没有买新的,一个是电子市场买的品质不好控制,我的料板是单位远动设备上淘汰的板子,电容都是红宝石的,设备上只有5v和24v输出,所以用的50v470uf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25V470UF吧

网友:
做滤波的耐压高点,容量大点都没事的,修手都是这么干的吧,

网友:
位置能放下吗?

网友:
这个电容的相差也忒大了。原则是换大一点的。但是不要大的太多。

网友:
只要电容能放得下,容量大点,耐压高点有好处。

网友:
电容故障占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