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2接口键盘如何改USB接口

楼主(2011-11-02):
最近收到一个TCL键盘,线被老鼠咬断了,是ps/2接口的,现在有几条没有的USB线,不知能不能直接按接口定义连接上去能用不,网上有人说可以,我也不太相信,觉得这个虽然针脚定义一样,但毕竟在主板上走的线路不一样,除非键盘控制芯片支持,有改过成功的朋友指点下哦,谢谢了!

网友:
这样改?你开什么玩笑!

网友:
完全不可能的,,

网友:
不懂
拆过P转U的转接头,里面也是4对4的,不过有个集成线路,或许可以用这玩意DIY下

网友:
要芯片支持,买一个usb转ps/2的转接头拆开就有了!

网友:
  浮云   飘过

网友:
不能直接用的呀 LZ 要用个芯片转才行呀 那东西便宜呀

网友:
是的,拆个芯片,然后按四条线的定义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