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CPU下面的支撑架就掉电 用电池没事

楼主(2011-11-02):
一台ASUS a6000的机器  amd的CPU sis964的芯片组。用可调电源有时能开机但一会就掉电掉到待机,再开还能开。有时可以开机但到1.4左右就掉电(这个几率比较高)。有时机器还没亮就掉了。用手按住键盘中间能开并且不掉电一松就掉。但用电池就没问题。正常。而且机器也能正常充电。原以为是桥的问题,但想了想不可能啊,如果桥有问题电池也会掉电的啊。首先排除桥 IO cpu内存等的问题。拆机测量(不需要怎么详细测量了,用电池都能正常使用)主要是想看看保护隔离的电路,查了查,也没什么问题。(直接飞了个线到公共点了)用电源还是掉,但有时不掉。不掉的时候偶然碰了下cpu下面的那个架子那里,就掉了。原来用手按键盘时不掉电,可能就是在按键盘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cpu的架子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一摸这个架子的位置就掉电。用电池的话你怎么弄它也不掉电。(我是带着防静电手套哦)在不掉电的时候就是移动下板子也会掉到待机。是不是CPU供电这里会出现这个问题?或是场管或是电容?有人说了,那不是用电池没事吗。但我考虑是否用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不一样啊?用电池供电时上管D级的电压是15v,用可调电源时是19v。如果场管或电容性能不良,会不会导致15v电池供电没问题而19v电源供电就出问题了?
现在问题就是用电池你怎么弄他也不掉,用电源可以开机点亮,但轻轻一按cpu下面那个支架就掉或者一动板子就掉到待机(有人说是什么接口啦 虚焊啦就省省吧)。。。。。。会不会和东芝m系列的那个大电容通病有点像啊?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奇怪问题,给出出注意吧

网友:
再想了想,还是感觉和东芝NEC电容的那个故障有点像. 这个机器没有NEC大电容。有两个330的电容,我换了一个了。场管也换了一对。

网友(点评):
M18我把CPU旁边的电容和管子全部换掉了,不然也老是掉电。

网友:
楼主,这样的怪事还没有遇到过!
搞定后给大家说下,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
是个奇诡的问题。冥思苦想中。。。。。

网友:
应该是19V 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以前修过一个三星的,用电源就蓝屏,电池正常。就是19V的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是公共点前还是公共点后(VCORe上管那路)

网友:
这本子我有一个.花了150元收的.毛病与LZ的一样.但我用电池时有时也会关机.
后来压住屏线那儿时能用.最后查出是CPU座子虚了.我自已用风枪吹后能工作,
后来找朋友上BGA焊台回了个炉,用了不少时间.
一年多后再次出毛病,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指示灯闪几下就关机.
后再上焊台回炉没用.换了个座子因为掉点了.就不修了.

网友(点评):
是啊,不排除这种座子空的可能。

网友:
是啊。考虑过座子的问题。因为是AMD的U .不过用电池没出现过掉电现象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19v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机器掉电以后机器还有待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9v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机器掉电以后机器还有待机吗。

LZ都说了,掉电以后还可以开机,你说有没有待机?

网友:
修过一个。开机不定时掉电,千辛万苦查出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跟楼主说的情况有点类似,有时不显示,有时能进pe

网友:
用电池怎么动都没事,用电源随便一碰板子上任意位置或是动下就掉到待机状态,而且还能再次开机。大伙给分析下行吗

网友:
CPU座子应该能导致这个问题吗?没有示波器,如果有示波器应该能从VCORE的波形看出来吧(用电池和电源波形对比)?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此种奇怪故障的师傅啊?来给个思路啊。

网友:
还是一个经典的故障啊   学习中

网友:
真不好弄啊。有思路的来个话。弄好了共享给大家。

网友B:
本人认为一摸CPU支架就掉电故障肯定在CPU附近。先换 CPU----CPU座虚焊-----供电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一摸CPU支架就掉电故障肯定在CPU附近。先换 CPU----CPU座虚焊-----供电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板子移动下也是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移动下也是掉啊。

CPU座的可能比较大,加焊下。你自己都不试怎么知道不行????维修不试靠别人的,还是要靠你自己。

网友:
关键是座子不好做,有风险哦。想搞清楚再弄座子,怕冤枉了它啊。用电池cpu降频 用电源全速运转  座子虚用电池没问题。应该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换CPU了没有 CPU问题大

网友(点评):
一动就掉电还用想吗?肯定是哪虚焊了.我的就是加焊后好的.先试一下吧.不然永远不知道真相.

网友:
感觉是电容对19V的滤波不良,CPU上管处和公共点处的电容如数更换,

网友:
盲目的冲动只有苦果吃

网友:
折开好好分析下

网友:
就是不明白的很,换个电容会很困难吗?

网友:
电源部分查查看

网友:
先换换电容场管之类的。CPU座最后再动。

网友:
我只能说AMD的座子虚汗的多! 可以试试。。

网友:
zhangxu -5 严禁灌水

网友:
今天还是把CPU座给加焊。然后测试了半小时都不会再掉了。本以为好了,谁知刚把板子装进D壳再测试下吧,又开始掉了。NND。再拆,裸板测试还是恢复到原故障。愁的我那个胃啊,吃饭都吃不下啦。

网友D:
你让客户再买个电池,两个电池轮番使用不就行啦。反正能充电。

网友:
也许是某个元件高压性能不良,试着将适配器电压降低

网友:
楼主,这问题真闹心,搞定后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让客户再买个电池,两个电池轮番使用不就行啦。反正能充电。

说的容易,客户能同意吗?这不是瞎胡乱啊。

网友:
觉得18#说的在理。

网友:
就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

网友:
正在做BGA,看看能不能好。回头报结果,大家愿意听,就给点意见。

网友:
终于把座子做坏了。现在只能换座了。这个是AMD754的座。我这里没有笔记本的754座,不知道用台式机的可否?

网友:
奇了怪了,是不是cup底座虚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下,修过几台加焊了才好

网友:
Lz呀,机器维修好了吗?有结果了说一下

网友:
别农历额。

网友:
关注你能做好。期待中。。。。。。。。。。。。。。。。。

网友:
怎么样了啊?有什么结果告诉大家。继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