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LOGO界面要按键盘才能进去

楼主(2011-11-02):
神舟笔记本电脑LOGO界面要按键盘才能进去,不按的话会一直停在LOGO画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把键盘排线拔掉试试!遇见挡LOGO键盘坏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问题是还在检测硬件?

网友:
可能是键盘连键了,可以不接键盘试试

网友:
看看读卡器里边有没有卡, 有时候有卡的话就会一直停在LOGO这!

网友:
硬盘拿掉试下。台式机有时候硬盘坏会这样

网友:
拔了键盘试试看能不能进

网友:
应该是连键吧。。。。

网友:
台式也会这样,可能是打不到硬盘或正在找硬盘,建议刷下BIOS..................

网友:
把键盘的连接线去掉,换个USB键盘试一下

网友:
一件一件的取下,开机,直到……

网友(2012-05-07):
问题同上, 键盘拔了能进, 但是换了一个键盘还是这样 承龙F200 目前没修好 各位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试过把BIOS里面检测键盘选项关闭没啊 感觉应该有点关系

网友(2012-12-20):
我有一个优雅hp640的,是因为读卡器里边有卡,把卡拿掉就好了

网友:
恰好我今天也遇见了这个问题

网友:
按切换键看看有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