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11-02):
    同行送来一台T42,说之前跑00,修到触发掉电了。
取下主板后发现已面目全飞,南北桥动过,PMH4TBBIOS都有加焊过。PMH4反面还有三个掉件了.
   仔细观察BIOS还有连锡,把它之前加焊的再加焊一遍,再清洗干净,并补回三个掉件的电容,分别是C98C299C325.
   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插上电源待机有了,测到U61边上C366无电压,通常为24V,测得D64开路
   换上后再测待机中各个关键测试点都已正常。

  触发后跑代码00,直接测试复位点,复位正常。
有复位不跑码不好修,就来个地毯式排查。先上假负载打AD线,为正常。电压、时钟、复位、电源好一个都不缺。
HUB总线正常。
接着测LPC总线也正常。
再上测试卡测试,发现测试卡上的FRAME灯只闪一下,说明信号已经从CPU发出到达北桥,北桥已经把信号传到了南桥,故障就在南桥和BIOS,由于南桥已被加焊过,就先刷BIOS,刷完之后故障依旧00. 干脆直接换个新的南桥,冷确后加电跑E1,装回内存后跑60,接屏确认,亮机了。测试半天无异常。

补充内容 (2011-11-6 22:33):
应网友要求,并赠送各种时序在26楼,有用的拿去。

网友A:
    楼主技术高,有一台HP的,LAD上有3次下拉,电流停在1.02中不动了,AMD的,刷过BIOS还是不行,哪的问题,LAD跳动几次是什么意思,望楼主指教

网友:
指教不敢,大家相互学习才是最重要,有时候修板都是靠的运气

网友A:
LAD跳动几次所反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LPC地址线端口,既发送指令、又传送数据。你说“LAD上有3次下拉”,BIOS到内存也需要经过LPC总线,所以我理解为将BIOS复制到映射内存,也就是内存不过。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出来指正。谢谢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上家修过的更难修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值得我们这些菜鸟学习,,敬礼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D跳动几次所反映的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还请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爽了。我这里有一个LPC一开始有下拉,后来就就没有了。换个南桥没有好。悲剧了。

网友B:
敢问楼主 你看图的是什么东东 是专业的软件吗 能否共享 俺菜鸟一个 莫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 你看图的是什么东东 是专业的软件吗 能否共享 俺菜鸟一个 莫笑

就是点位图。论坛很多的。

网友:
楼主确实比较细心。最近也在修一块T42,不过不是二修的板。
各电压和reset都正常的,时钟和复位也正常,AD线也打过,BIOS刷过还是00。
这样的板子确实头疼。
回去看下LPC_frame信号哈,这个遗漏了。
顺便网上查了查,有前人的资料中提到过这个信号。
以下T4的维修资料供大家参考(摘自网络,非原创)
——————————————————————————————————————
1.1 VCORE=0V
量VCORE是否短路,在这里应该注意VCORE的阻值在2欧姆以上就算OK。量VCORE_ON是否为3.3V。
量VCORE芯片的工作电压,参考电压,反馈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量VCORE芯片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
量VCORE芯片与输出端的上下桥MOS管组成的反馈电路有无问题。
量VID0~VID6的对地阻抗和电压值。
可能不良零件:VCORE芯片,CPU本体,VCORE芯片周围的一些小电容电阻有损件,击穿,错件等制程问题,U4/U5以及输出端上下桥

MOS管等等。
1.2.1 CPURST=0V
量PCIRST是否等于3.3V。
量CPURST的对地阻抗。
量北桥和CPU的工作电压,参考电压,工作频率。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南桥,CPU,CLOCK,电压芯片等等。
1.2.2 CPURST=0.4V
量CLOCK发到南北桥的频率是否都为100MHz。
量南北桥之间的DMI信号的对地阻抗,电压。
量1.8V,1.05V,1.25V,1.5V电压(包括B电压和AMT电压)进南北桥的电感是否OPEN。
量PLTRST是否正常。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南桥,CLOCK,电压芯片,CARDBUS以及PCB板本体OPEN。
1.2.3 CPURST=0.1V
量北桥和CPU的工作频率和工作电压。
量CPURST的对地阻抗。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和CPU。
1.2.4 CPURST=1.05V
如果量到CPURST=1.05V,但是DEBUG还是跑00的话,应该说就比较麻烦了,打北桥到CPU的A/D信号线,BIOS的信号均OK,而且换BIOS

TCPA后现象依旧的话,那就开始换桥,一般换桥的顺序是:北桥,南桥,CPU。
如果现在的DEBUG还是跑00的话,就很麻烦了,应该更加仔细的量所有信号的对地阻抗,频率,电压,看LPC_FRAME#的波形是否正常

等等。
1.3.1 PCIRST=0V
量VCORE是否正常。
量VR_PWRG是否正常。
量PLTRST是否正常。
量PCIRST的对地阻抗。
量南桥的工作电压和频率。
可能不良的零件:南桥,VCORE芯片,CLOCK,CARDBUS。
2. DEBUG 28
这种现象一般代表抓不到DIMM,量测的时候应该把DIMM插到槽子上去打对地阻抗。
2.1.1双边28且喇叭叫
量SMBUS。
量北桥到DIMM的频率,电压。
量0.9V,1.8V,DDR2_VREF的电压值。
量DMI信号的频率,电压,对地阻抗。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南桥,SMBUS,BIOS,CLOCK。
2.1.2 双边28喇叭不叫
量CPU_BSEL0~CPU_BSEL2的电压是否正常。
量CLOCK发给北桥和CPU的200MHz是否正常。
量北桥的CFG0~CFG20信号的对地阻抗和电压值。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CPU,CLOCK。
2.2 单边28
量北桥到DIMM槽的对地阻抗。
量北桥发出来的DMI频率。
注:如果是DM2跑28,应该特别留意R48这颗电阻。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DIMM槽,CLOCK,南桥,BIOS。
3. DEBUG 2E
这种现象一般是北桥到DIMM槽的数据线或者   地址线有OPEN或者线路中有阻抗。
量北桥到DIMM槽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地对地阻抗。
量北桥发给DIMM槽的333MHz是否正常。
留意万用表量到的对地阻抗值是否有偏差。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DIMM槽,CLOCK。
4. DEBUG 2C
这种现象一般是北桥到DIMM槽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有对地短路或者与其他信号点短路。
其量测方法与2E一样。
5. DEBUG 38
这种现象的问题还是出在DIMM上。
其量测方法同上。
可能不良零件:南桥,北桥,CPU,BIOS,SMBUS。
注:如果现象是同时插两根DIMM时跑38,这个问题应该是两根DIMM槽上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有交叉短路的现象,例:DM2的“M_B_A0

”与DM1的“M_A_A0”短路,引起同时插两根DIMM时跑38的现象。
6. DEBUG 49
这个现象一般是由于PCI总线不正常引起的。
量南桥到CARDBUS的PCI总线的对地阻抗。
量CARDBUS到别的芯片的线路的对地阻抗是否有异常。
如何判断是否是由PCI总线引起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R837移开,若现象依旧那就说明不是由PCI总线引起的,若OK就说明是由PCI

总线引起的。
注:如果是确定是PCI总线引起的现象的话,应该特别注意CARDBUS周围的明线是否有损伤。
可能不良零件:南桥,CARDBUS,TCPA,AUDIO芯片等。
7. DEBUG 4A
4A一般意味着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
看北桥是否是965GM的,如是965PM的北桥,会因为没有显卡而跑4A。
量北桥显示部分的电压,频率等值是否正常。
如果是跑4A且喇叭叫得话,一般是由CARDBUS引起。
注:CLOCK给北桥显示部分的频率有两个。
给LCD的频率是“DREFCLKSS_100M”和“-DREFCLKSS_100M”。
给CRT的频率是“DREFCLK_96M”和“-DREFCLK_96M”。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CARDBUS,北桥周围的一些电感OPEN,南桥。
8. DEBUG DA
DA和4A一样都是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但是DA更明确的说是PCIE总线有问题。
量北桥显示部分的电压,频率等值是否正常。
量PCIE总线是否有异常。
可能不良零件:北桥,网卡,AUDIO芯片,北桥周围的一些电感OPEN,南桥。
9. 其他
DEBUG 67:系统EEPROM,BIOS,CPU。
DEBUG 69:BIOS,CPU,北桥,南桥。
DEBUG E4:量KBC到U68的四根信号线。
DEBUG E1:SIO,KBC,U68等等。
DEBUG E7:CLOCK,南桥。
DEBUG 9D:南桥,BIOS,CLOCK。
DEBUG 9C:北桥。

——————————————————————————————————————

网友(2012-05-27):
工厂级资料

网友(2011-11-03):
强悍的实力啊!!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很爽快啊 关键是思路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高,有一台HP的,LAD上有3次下拉,电流停在1.02中不动了,AMD的,刷过BIOS还是不行,哪的问题, ...

LPC地址线端口,既发送指令、又传送数据。你说“LAD上有3次下拉”,BIOS到内存也需要经过LPC总线,所以我理解为将BIOS复制到映射内存,也就是内存不过。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出来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地址线端口,既发送指令、又传送数据。你说“LAD上有3次下拉”,BIOS到内存也需要经过LPC总线,所以我 ...

   谢谢谢谢!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没想到IBM的点位图还能这样看!!!还能找信号!!!

网友D:
楼主写的贴子也精彩  就是有个不明白之处望楼主指教   楼主所说的帧信号灯亮只闪一下是CPU的寻址指令已经到达南桥 问题是出在南桥或BIOS 南桥跟BIOS通讯不是还要经过EC吗?   帧信号闪三下是不过内存  那么帧不闪是不是CPU没发出寻址指令?帧闪两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点评):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后,FRAME有一次的数据跳变,测试卡上的FRAME灯闪一下就说明信号已经从CPU发出到达北桥,北桥已经把信号传到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写的贴子也精彩  就是有个不明白之处望楼主指教   楼主所说的帧信号灯亮只闪一下是CPU的寻址指令已经到 ...

CPU的工作条件满足后,CPU发出寻址指令,北桥开始通过HUB总线向南桥发送指令,此时FRAME帧周期信号会有一次跳变.

网友:
我刚好有一个t4的主板跑00 。。。

网友:
FRAME灯只闪一下,说明信号已经从CPU发出到达北桥,北桥已经把信号传到了南桥,故障就在南桥和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862-1-1.html

这么牛逼啊,学习了

网友:
哥的贴子看了N个了,学习.

网友:
看来今后要重视Frame灯的状态,又前基本上都是不怎么看这个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对T40有深入的研究,佩服了。能否把T40的上电时序上传一份。

网友(点评):
资料倒是有很多,大部份为收集,怕发出来重复了

网友C:
各种时序,有用的拿去。资料有用请加点分。谢谢啦。
志合

要的分太多了,我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种时序,有用的拿去。资料有用请加点分。谢谢啦。

胡老师您的QQ号多少??能否交个朋友,我有些IBM的机器不会修,能否请教您。

网友:
楼主很细心,看来拿到一块主板不能随便就下结论,还有随便做桥,要一步步查,确定了在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PC地址线端口,既发送指令、又传送数据。你说“LAD上有3次下拉”,BIOS到内存也需要经过LPC总线,所以我 ...

大哥,你这个是FRAME的灯闪一下可以判断是南桥或者是BIOS为什么了,这个FRAME跟LPC总线不是一个概念呀,我个人认为既然FRAME有波,也能说明南桥收到北桥的数据请求并发出楼据给BIOS,这个可以说明南桥是好的呀,如要不是按这个来判断,那么我个人认为,FRAME闪一下,那么南桥,BIOS 北桥这么应该都有问题呀,小弟不才,还请大哥请教

网友(点评):
FRAME有波,但是没有返回,说明在南桥和bios之间档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这个是FRAME的灯闪一下可以判断是南桥或者是BIOS为什么了,这个FRAME跟LPC总线不是一个概念呀,我 ...

楼主这个FRAME 跟LPC上的FRAME 还是一样的,如何判断数据没有返回,希望大哥帮忙,小弟不才

网友:
这么多故障,都被一一搞定,佩服

网友:
LPC总线上只有一次波形是哪里的问题,或是说哪里不过呢?现在就有一片东芝NB305的板子从无PCIRST#修到有波形了,但是不显。上电后会自动重启

网友(2012-09-19):
这个修的不错。呵呵。其实不跑码,这类故障,一般都会动动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