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工控电脑AT49BV512不能读出(已解决)

楼主(2011-11-02):
修一台贝加莱工控电脑,440BX,诊断停在0501。取下好板bios AT49BV512,数据读出全F,什么原因?上电加载?旁边还有E28F400.

网友:
已解决,是28F400的问题。开始没适配器,所以没去动它。第一次修电脑主板,要不是上了这网站,学到点东西,工控电脑是没把握接修的。

网友:
祝贺一下,怎么修的,换了还是?

网友:
回楼上,怎么还看不出,讲得很清楚了啊。当然只能说故障已排除,具体的道理还是不太懂。这种专用工控板应该有加密的东西,如序列号,和硬盘上的系统程序对应。硬盘程序在普通电脑上不能加载的。主板坏了,老外不修的,换整机,不少于6万元。本人原修家电,后转修工控电器,开始主要是修变频器,慢慢就修各种工控板了,没修过电脑主板。前阵子刚上这论坛,学习了,有收获。刚好有人给了4台贝加莱电脑修,立马接下。其中一台南桥坏了,买工具8205和853a,土炮换桥,定了两块桥,都牺牲了。再上论坛学习,原来温度没弄好,第三块终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