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LOS进不了

楼主(2011-11-02):
一进去就要密码怎么办。

网友:
打开一体机。把CMOS电池拿下来放下电就OK了

网友:
上图让我这些新手看看是啥样的嘛

网友:
晕  那是设置了超级密码  进BIOS也要密码   除非知道密码  要不然。。。。。还有个办法就是板子上有个芯片换了重写程序(忘了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CMOS电池拿下

网友:
一体机的板子集成了笔记本和式式机的特点,拆开放电吧。

网友:
1. 回忆原来的密码。
2. 拆机。把电池放电

网友:
电池放电,跳线帽拔起来再插一下

网友:
一体机折的挺简单的,折开吧。你如果调启动项,直接点快捷键就可以呀。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看来只有拆开放电了,谢谢各位同僚。

网友:
如果能记得起当然好,不过想来密码可能不是你设的吧。放电吧

网友:
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放电好像不行吧,是不是主板上有一个CS开关,我原来处理过一个HP的机器,放电的同时还要重新CS开关,就是跳线。

网友:
BIOS 有万能密码 得知道是什么BIOS   还是直接拆开放电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