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1-11-03):
   昨天中午,人家拿来一块 精英的主扳,以前被我修过,内存共电的小芯片 4500,烧了一个洞,我给他换上去。OK了。拿走了然后今天中午又拿过来,说又烧了,我一看果断的烧了,我把烧掉的芯片取了,然后把管也换了,还烧。一气之下,把旁边的几个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会烧,一不小心,旁边的 一个R244编号的 小电阻被我弄掉了。这下完蛋了,又不知道掉到那里去了找了老半天没找到,最后开机测试,别的电压都正常了,惟独内存电压不正常,被我弄掉的电阻的哪个地方,一头是0.23 一头是1.92 ,结果开机不跑码了,我奇怪的把1.92的那头用万用表,戳了一下然后把针头往0.23的地方一拉,正常跑码 了,4500 芯片非常烫手,然后刚才0.23电压的那一边,电压上到1.92了,正常了,请问下我应该换什么样子的电阻上去才行,?我代换了10几个还是不行,怎么办啊,师傅知道了又要给脸色看了 求高手讲一下。。。

网友:
不要怕师傅给脸色,还是请教师傅吧,他在跟前可以给你详细的指导,就算给你一次脸色,至少你学会了,知道什么原因,下次类似的问题就会修了

网友:
你用镊子短接能正常跑码了,那个电阻貌似是个0欧姆的电阻或者阻值很小吧,跑码以后,那4500芯片还是很烫,说明电路还是有问题,你换上电阻还会烧的吧,DDR2内存的电压是1.8v和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