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 D CPU发热很厉害是吗?

楼主(2011-11-03):
原来只听说过奔腾D CPU 发热厉害,今天有一客户板子有问题,找一块旧的先点一下试试(风扇装好了),开十几秒就自动关机,发现主板反面(CPU下面)温度高得很,屏不显,手放上面几秒就感觉受不了。估计七八度不在话下。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U不正常.以前也没摸过。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请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1-4 01:52):
已经解决,是风扇的问题。

不光是发热大,还容易坏。
要用好的风扇,散热片特别的厚,超频三的也可以,

网友:
这肯定不正常啊,奔D的确实发热量大,但是只要加上风扇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你查查CPU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是主板问题  CPU座子坏了

网友:
原来是技嘉板,本来主板就是开机无显。诊断卡D0 ,查了一下DO可能是CPU座虚焊,按CPU座能开机了,估计是虚焊,拆开技嘉板发现CPU座不是BGA焊的,座底下反面有针脚焊出来的。是不是这种不应该有虚焊。一会再换CPU试下是不是CPU有问题。

网友:
PD的CPU发热量是大,但是如果散热好的话不应该自动关机

网友:
示波器量量CPU供电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已经解决,是风扇不给力,换了个新的OK了。还有个问题,CPU座不是有两种一种是BGA焊的,还有一种底下反面有针脚焊出来的。我理解第二种不容易有虚焊的是不是?

网友:
你错了 插针座也会虚的  我都修了十几块了

网友:
奔D的确实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