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图GT210 绿色刀卡 ,供电管发烫?

楼主(2011-11-03):
GPU供电正常1.2       显存供电也正常2.0   但是显存的供电管发烫,显卡也可以点亮,但是看电影花屏,求高手解答,是我换的管子不对吗?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我,这个卡是返修的,以前是不亮,现在……唉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供电管的波型。

网友:
换pwm试试看

网友A:
供电管发烫一般都是主控有不良或短路

网友:
就一个供电管,没有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管发烫一般都是主控有不良或短路

就一个供电管,没有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供电管,没有管理芯片

x先换个管,如果不行就跑线吧